楼主(2005-10-27):
PLC长时间运行一段时间后,其程序会不会出现问题,我从新启动一次系统啊?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运行系统几年后,系统的输出点被烧了,后来我重新启动一次系统,它的被烧的点又好了,真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各位大哥那位给解释一下啊,该采取什么措施啊?总不能经常型的重新启动吧?

网友A:
现象是怎样的?怎么判断是输出点烧了?

网友B:
烧坏了,又变好了.真是开玩笑

网友C:
这哪里可能的,硬件烧坏的话重启100遍也没用

网友D:
继电器输出的是有寿命的,触点用几万次后继电器里面的弹簧会开始老化触点经多次的电流冲击也可能会接触不良

网友E:
如果烧了就换继电器;
为了保护最好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现象是怎样的?怎么判断是输出点烧了?
对啊 输出量没?

网友G(2007-08-18):
输出他是根据你的电流量,电压跟他的寿命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这一点要注意,如果你不想三二头换PLC的话, 最好是用低压和低电流来控制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