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7):
市电或三相电,各相电压、电流、功率(有功、无功、视在功率)、补偿因数等参数,有没有相应的仪器测量呢?
该如何测量?

网友A:
用电能表现场校验仪.电压回路并联;电流回路用卡钳或串联即可

网友B:
电压电流都很简单,功率因素就用功率因素控制器,至于功率,,,可以用供电局装给大型企业的“功控器”能显示有功,无功,用电量,一般大型企业才有

楼主:
谢谢两位,我们公司是生产这些电力参数仪表的,我所要的是做测试。对强电我都不了解,至于仪器嘛。。。。。。。

网友C:
用钳型功率表,可以测功率、功率因数、电流、电压、相位、频率
国产的在1000以内,进口好的3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