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7):
我的一台数控车床,用的是三菱数控系统,最近一段时间,主轴速转速奇慢,指令值2000多实际值只有80多,紧接着就伺服报警出错,,主轴起动时显示器有漂移,闪动,,报警只能关机重起才能消除,,,.是咋回事呢儿?????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感谢.

网友A:
你们动过机械部分吗?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B:
主轴控制器坏了吧。主轴启动时显示屏漂表示主轴启动电流相当大。拆断主轴变频器的输出,
单独测试主轴电机,如没问题测维修或更换主轴变频器。

楼主:
谢大哥,,如果主轴驱动器坏了,,咋检修呀,,,怎么确定电机好坏??
好像说以前的师傅把主轴驱动器换过了,,好像没什么变化,,,,故障还是老样子,,有屏漂,主轴打到2000多转,实际检测只有70多转,,,是咋回事呀,,,
小第刚学,以前没遇过,,请多大哥指教!!谢了

网友C:
你是不是改过伺服参数啊或某种原因造成参数变化
还有你机床用了几年了啊

网友D(2006-05-13):
指令值2000多实际值只有80多,紧接着就伺服报警出错,你说的报警,报什么警?主轴司服参数没动过嘛?

三菱数控系统有困难可以打电话联系我
13371728413       010-82883030-822  王工
qq号:415413113

网友E:
主轴编码器坏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