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0-27):
直流电源的串联连接时电压电流可不可以不相同请各位前辈给指教  谢谢了

网友A:
是指直流蓄电池吗?串联时,应尽量保持电压电流相同.

网友B:
串联电流一样,电压相加,,,一般来说可以用,不过接上负载时注意容量小的电源允许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