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比较指令CMP

楼主(2005-10-27):
请问在FX2N里比较指令的比较结果是如何输出的。
谢谢。。。

网友A:
CMP指令格式: CMP S1 S2 D  ,CMP连续占有三个D单元
当S1>S2时,D导通;当S1=S2时,D+1导通;当S1>S2时,D+2导通,如果D为M0,则S1>S2时,M0导通;当S1=S2时,M1导通;当S1>S2时,M2导通

网友B:
在D是M0,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 opt.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