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7):
想请教各位老师,200米左右的距离,上千个控制点,用哪种方法比较好? RS232---485,
还有用哪种模块比较好?

网友A(2005-12-12):
利用CAN数据采集,效果比较好,具体可以发E—MAIL我,JNTDSJ@SOHU.COM

网友B:
200米左右的距离,上千个控制点,如控制点大多为 DI/DO, 485通讯是可行的,如 DI 500点,DO500点:需4个又迅IO组件;
一个又迅IO组件最多可配置256点DI或DO,通信命令字符串精简: 特别适合IO远程布置.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又迅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32个16点数字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DIA16 单价263元小计8416元
32个16点数字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DOD16 单价309元小计9888元
4个 CPUMod模块                型号YXMCPUA 单价521元小计2084元
1个 PT100功能块               型号YXFPt100 单价43 元小计43元
  我公司的IO组件 价格共20431(不含税)

如控制点大多为 AI, AI的采集速度不高(1秒1次)485通讯是可行的;一个又迅IO组件最多可配置32点AI或AO,通信命令字符串精简: 特别适合IO远程布置.1000点AI 需32个又迅IO组件;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又迅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500个2点-20~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VmA2 单价267元小计133500元
32个模拟量转换模块           型号YXMAIEx 单价435元小计13920元
32个 CPUMod模块              型号YXMCPUA单价521元小计16672元
1个 PT100功能块               型号YXFPt100单价43 元小计43元
  我公司的IO组件 价格共164135(不含税)
又迅管控一体化的控制软件  EasyM&C3.2  800元/每台电脑
其他费用有:其他硬件(电源,网卡,箱柜),硬件成套费,控制组态费,现场调试费另商量。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tiasky.com/
如用户能将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IO类型及IO数量,IO的分布)告诉我,我们免费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我公司在工业自动化方面技术很强. 能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
我公司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可先试用,用户满意后再买,并希望能和贵公司保持长期合作。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网友C:
谢谢楼上的朋友,辛苦了,请问用你们的模块速度能达到多少,被控端主要是一些开关量。

网友B:
485选19200bps,  IO模块的扫描速度<200ms/次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网友D:
采用Profibus的远程IO啊,速度快,距离远啊
http://www.Industrialit.cn
ABB工业IT控制系统专业论坛

网友E(2006-03-08):
CAN上的节点数主要取决于总线驱动电路,目前可达到11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