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7):
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是军品,自行火炮上的东西,大致是:利用电动机带动减速器,带动一个机械臂转动。
其中机械臂的重量大致有80KG,机械臂的力臂有0.75M,所以算出的负载扭矩大概有660NM啊
初步估算的功率大致有4.4KW,
机械臂要求控制位置准确,频繁起动,频繁制动及换向转动,
请问应该选取什么电机啊?
我初步采用交流伺服电机,但不知采用什么型号?
大家还有什么建议。。。。。。

网友A:
用伺服电机就可以,根据减速比计算出电机的扭矩,再选定品牌,就可以确定出电机型号了

楼主:
是采用交流伺服电机,还是直流伺服电机啊?因为工作环境的问题,频繁制动的原因,是不是交流伺服电机比较理想一点。
但是好像交流伺服电机大多是小功率的啊,小扭矩的 啊

网友B:
交流伺服电机应该可以,你不是还要加一个减速器吗,而且如果根据你计算的4。4KW的功率,松下和安川都有这么大功率的电机的,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跟我联系,我就是做伺服电机的,邮箱lidan2277@163.com,我会尽量帮助你的

网友C:
 为什么不采用直接驱动的直流力矩电机呢,力矩电机的转矩大、反应灵敏,完全符合你的需求嘛!

网友D:
根据楼主提供要求功率约为4.4kw,折合扭矩也就是大约 10~20Nm 之间,要求不高。
负载侧扭矩660Nm,如果减速比大于10的话,可以试试使用SEW伺服电机。
SEW的交流同步伺服电机CM系列最大可做到68Nm,如果加装强冷风扇,最大扭矩可提高到95Nm,满足要求没问题。另外还有CV/CT系列异步伺服电机,可提供更大的扭矩。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与我联系(看我资料)。
欢迎您与我联系!!

网友D:
刚看了楼主的资料,是南京的吗?刚好是我负责的区域。
关于伺服电机及伺服控制器的信息,您可以直接与我联系,我愿意与您共同完成控制系统的方案。

网友E:
to justinlee:

   如果你确定的参数没问题, 那我建议你选择安川的交流伺服电机,型号为SGMGH-44ACA61。电机是1500RP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