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7):
小弟毕业设计是用PLC控制液位,并用上位机监控,想用VB开发,各位大侠能否指教一二,不胜感激。能否将S7-300通信协议发到小弟信箱,EMail:  gaowei1610@163.com
再次谢谢各位了。

期待中..............

网友A:
你的膝盖也太软了吧?!!!

请站直了,在来发问!!!!!!!!!!

网友B:
别跪了!MPI协议很难找到的。去找一个prodave软件,就可以用VB访问300PLC了。

网友C:
MPI最简单,也可以用串口通讯,自定协议!

网友D:
4楼的兄弟,没有那么简单片吧,偶前些天刚破解MPI的IC。过不了多久,就知道它里面到底是啥东东了。

网友E(2007-05-24):
跟我做的毕业设计一样啊,我也是300挂200。用VB写通信协议。实现PC机和300通信。还用PPI电缆,我们已经用PROFIBUS通信上了,MPI网络正在努力中,但是我发现就没用PPI电缆实现PC机和300通信的。特别是VB不能读写300存储区的内容!至少我没听说过。正头疼中!
哪位高手指点一二。。。。。。万分感激!

网友F(2008-03-27):
能告诉MPI的IC型号吗,谢谢

网友G(2008-06-01):
我也在做毕业设计 也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