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变压器

楼主(2005-10-27):
采用电气隔离是一项安全技术,我对隔离变压器不怎么理解?
我是这样想的,我自己绕制一台容量200伏安的双线圈初次级等电压的变压器(220/220伏),将手电钻,行灯等手持移动电器接在次级,是不是就可以防止漏电伤人了呢?

网友A:
你说得对。隔离变压器付边电路与原边电路没有电的联系,也不接地,这样,即使隔离变压器付边一处绝缘损坏,触即人体,也不会形成回路造成触电。不过隔离变压器铁心要接地保护,防治原边绝缘损坏漏电!在使用中,一定不能同时触及两根线哦!!!呵呵呵

网友B:
对呀 一点也不错呀

网友C:
不过,隔离变压器也只是分开进线侧的电的联系啊!不是一种很可靠的安全技术.最好还是用防漏电的装置.或用安全电压.工具用双绝缘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