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7):
大家好!请问可编程是什么意思呀?可编程是用在什么地方上的呢?
如:一个马达要它顺转10分钟停5秒再反转10分钟再停5秒。这样依次一直的工作,用可编程仪表可以用吗?
这些要求对仪表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因为专业,所以放心

网友A:
你这个是很简单的正反转控制,理论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你的电机5秒钟可以停得下来吗?应该还要加制动装置得,
可编程控制是指使用逻辑编程代替硬接线逻辑,还增加了运算、数据传输和处理等功能,只要是使用继电器、接触器、的场合都可使用可编程序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