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7):
请教各位大哥,我有一台Y280S-2的75KW电机,额定电流是140A.可是运行电流却是190A.这是正不正常呢?一般情况下,电机的运行电流和额定电流有什么关系呢?各位大哥,请快些给我答案,谢谢了,

网友A:
不正常吧,运行电流应该小与额定电流的

网友B:
长期运行的电机运转电流不允许超过额定电流,象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负载太重引起的,长时间运行可能导致电机绕组烧毁。

网友C:
同意2楼!

网友D:
用啥测量的?

网友E:
看一下你用的电流表是否准确.

网友F:
偶尔在超载情况下电流会大于额定值,但如果一直都是如此,则电机可能有问题;

网友G:
除了注意负载的情况外,你还应注意你的检测仪表,仪表容易受干扰!
所以你测量的值不一定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