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7):
让清单中生成如:
端子号       导线编号
XT1            01
XT1            02
的样子,且导线号和端子号自动对应,不要手动输入,这个软件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A:
在接线端子清单中,添加一个数据区域“内部/外部导线编号”,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楼主:
但我不知道怎么把设置加进去,试了很多次,端子清单就是不变,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