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7):
我司有台压机,电机功率5千瓦,设备在空载的时候零线电流过大,将零线烧了,更换零线后,测量其中两相电流6.4A一相为5.5A,零线电流在0.7-1.2A之间波动。测量电机绕组阻值正常,零线为2.5铜芯线。我没搞懂为何零线电流会增大至将零线烧掉 。什么原因会造成零线电流突然增大,有何预防措施,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机漏电了,先测一下电机对地电阻吧。还有电机的保护断路器是否选择正确?

网友B:
这一般是短路了吧,好好查

网友C:
三相电流不平衡 可能是匝间短路,用电桥测一下电阻看看

网友D:
一般星接法的三相电机是不会将零线引出的,楼主说的是否接地线?

网友E:
[建议]
电源侧的零线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大家了,这几天出差没来看,回来后我检查了电机绝缘电阻和匝间绝缘都是正常的

网友F:
相线接地!

网友G:
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会不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