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8):
各位高手,请问OMRON的PLC扩展函数下载不了是什么原因?
  请解答。

网友A:
设置没有打开,如果程序中没有扩展函数就在下载时将扩展函数前的勾去掉.
如果有扩展函数,那就将扩展函数的设置打开.有的PLC是在内存中设置,有的是在DIP开关设定.
找找操作手册或者编程手册应该有介绍

网友B:
支持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