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8):
我们前半月有一台摆床上的两个振动电机的地线烧了,并且烧的断断续续的,而三相线却完好无损。解决的办法就是换线,幸好电机没有烧。而就在前天别一台摆床出现了同一问题,这一次把一台振动电机烧掉了。这是为何啊!小弟有一点搞不动!
     我们厂里的零线与地线共用,我们有时在维修时需要220时就直接接地而不是接零,小弟想是不是这里的原因,再一想,我们厂有那么多台电机,为何单单烧振动电机的地线呢?????小弟搞不懂~!希望大哥哥大姐姐多多指教啊!!!!!

网友A:
这个应该与振动电机无关 ,查是否有其他接地的地线通过了振动电机的地线回路。

网友B:
此现象应属与震动电机接地线接点附近接地线电阻过大,例如最近周围使用电焊机打铁线电流经过次电缆地线而烧坏地线 。

网友C:
我们这的振动电机曾经有段时间也老烧,烧了这台烧那台,疲于应付,分析原因主要有2个,一是马达振动厉害在出线口处容易磨破皮造成对地烧段线,从而缺相烧马达;另一个原因是使用闸刀加熔断器,当某条熔断丝熔断造成缺相烧马达。后来将熔断器全部改成空开,并在出线口处做加固处理,至今未再烧马达。
以上写的好象和楼主所说不吻合,但我想因为地线一般是很简单地和外壳连接,会不会是因为剧烈振动造成断开。因为除开3楼所说的直接利用马达地线当电焊机回路,否则难以想象地线中能有如此大的电流将线都烧断。

网友D:
赞成3楼的意见!

楼主:
谢谢大哥哥们的赐教!小弟在这里不胜感激!!!!
我想我们厂里出现的情况应该符合3楼的说法!
我们厂是一家铸造厂大恶劣了,科尼的天车到我们厂就没有办法用,我们现在都把原来的保护快去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