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8):
好长时间没来了,先向大家问声好!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直流电机低速时振动,而高速时却正常,是怎么回事?我认为可能是低速时电流不足造成的,不知对吗?是否还有其它的可能性?向各位大侠请教!

网友A:
如果不是机械传动系的原因,是电控系统问题,那么可能的原因是控制参数问题,比如,调节器的调节范围和调节水平限制、电流断续的控制匹配等等。
使用的直流控制系统是谁家的?

网友B:
是新机还是旧机?如是新机把控制器电流环PI调小一点就可以了.
先看火花状况和是否有机械共震.

网友C:
是否是速度反馈环节的问题,比如测速发电机的连接问题,反馈量的比例问题。。。。。

楼主:
该直流电机是汽车空调的一个直流电机,其电压控制是通过一个我们叫做ECU的控制单位控制的,没有反馈。我原来怀疑是ECU的问题,但换了ECU后还是有低速颤动的现象。

网友A:
对于电机而言,重载下的开环启动与停止,抖动是可能的。属于常见现象。什么车?让你如此上心。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