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施奈德变频器

楼主(2005-10-28):
我用的是施奈德变频器altivar28系列,是220~240V单相电源输入,输出为三相220~240V的那种。最近一段时间无缘无故频繁报usf故障(根据说明书解释:1 电压过低;2 瞬时电压偏低; 3 负载电阻损坏。但是我的电源电压稳定而且是230V)。然后大概在30分钟后,又无缘无故的好了(设备用了10来个功率不同的altivar28系列变频器,就一个有问题)。有那位兄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不?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检查内部接线缎子是否松动

网友B:
返厂检修,我见多了。

网友C:
"返厂检修,我见多了。"
好主意

楼主:
不想返厂检修,设备时刻都可能要用。
检查内部接线缎子是否松动,我检查过应该没有松动的。

网友D:
2002年前出厂的会出现这种问题,我碰到过,返厂检修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