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8):
我单位使用环宇牌电力电容,可是使用了仅已年多,就一个液体泄漏,其它的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膨胀,自动补偿装置也不起作用了,现在除了换没别的办法了,俺想知道,以后应该怎样不再出现上述情况,使电容能够自动补偿,变电所安全正常的运行呢?

网友A:
你那个整个电容器柜里的电容器应要全部更换,包括控制器。要经常检查电容器的运行情况,发现异常应立即排除。还有控制器的参数要调整好。

网友B:
电容质量有问题,电压选择是否适当?

楼主:
咨询了一下,听说还得要抗高次谐波的,挺贵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