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8):
请问数据寄存器D的数值是以什么形式输出的,需要外设吗?
D的用法我老是搞不明白,各位能指点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数据寄存器,可以与触摸屏联接接后直观显示数值,或以KnYx型式输出

楼主:
谢谢。明白了,
还有一个问题,软件里哪个功能能看到D区里二进制数的变化啊。
PLC跟触摸屏连接时,是不是只有D能和触摸屏通讯,X,Y M等可以直接通讯吗?
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的应该都可以的,我用过的有PRO-FACE,三菱,EVIEW,触摸屏都能与上述软件通讯,直观的讲就是能在触摸屏上直接显示状态与将它们做在触摸屏上替代按钮,其实,要看见D区数值变化,在在线监控状态就能看出变化的.

网友B:
呵呵;
PLC的内容都可以在触模屏上显示,包括:D、X、Y、M、T、C;

楼主:
老大,那PLC和触摸屏之间是怎么通讯的呢?二进制,BCD码吗?
还是其他的协议?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俺是乡下人,脑子不好使。
就拿FX和Proface举例吧。在Proface里设定开关按钮时,有操作位地址,监视器位地址,和互锁地址,它们各代表什么意思,怎么和PLC连接啊?
谢谢。。。

网友A:
天,触摸屏的数据线直接连到PLC上就可以了,当写程序时,协议会自动传送到触摸屏内.操作位地址指输入,监视器地址指反馈,就相当于输出元件,显示用元件,如一个按钮,设置操作位为M0,监视器地址为M100,当按下这个按钮时,PLC程序中的M0会ON,如果程序驱动M100 ON时,那这个按钮就会有反馈,可以设置动作时显示的图案.我们看见的变化元件是M100.

楼主:
哦,晓得了。哎,俺咋这笨呢?谢谢,谢谢!!

再请教一个问题,PLC的D区与外设通讯时,是否需要输入输出点也就是XY进行转换,还是直接用数据线连接PLC和外设?

网友C:
用数据线连接就行了;

网友A:
触摸屏与PLC联接后,当用触摸屏编缉软件编缉程序时选择了相应型号的PLC,当写入PLC时,相应的通讯协议就会传送到触摸屏,此时触摸屏相当于PLC的扩展,相关PLC所支持的大部份软元件都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与显示,如X,Y,M,D等等,比如编缉一个位开关设置,可以将运算地址设置为X0,当选择监控有效时,可以设定一个监控地址,如M10,当触摸该按钮时,X0会动作.如设置一个数字显示元件,将其地址定议为D10,D10的内容(值)就会在触摸屏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