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压输电?

楼主(2005-10-28):
谁能说明为什么要高压输电?

网友A:
电压一高,损耗一小...........................

网友B:
电压太低电不死偷电缆的小偷!

网友C:
楼上的说笑了。这原因应该有很多,多是朝有利的一面:首先要克服线损,距离越远线损越大,要求电压也越高;然后就是输电线的发热问题,输电电压低必然导致电流增大,那么发热就是个大问题了,这同时还有节约材料的的原因在内,因为载流越大,导线的截面积也大,用高压,降低了电流也降低了导线截面积。
以上是我知道的,如有谬误还请指正。

网友D:
楼上的回答精彩~

网友E:
关注高压远距离输电!
有谁谈谈超高压交、直流远距离输电的应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注高压远距离输电!
有谁谈谈超高压交、直流远距离输电的应用?
超高压为了远距离,直流为了克服集肤效应.

网友G:
4楼的说的很精彩

网友H:
同意4楼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注高压远距离输电!
 有谁谈谈超高压交、直流远距离输电的应用?
超高压为了远距离,直流为了克服集肤效应.
n
            50HZ的集肤效应很大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注高压远距离输电!
  有谁谈谈超高压交、直流远距离输电的应用?

 超高压为了远距离,直流为了克服集肤效应.
 n
             50HZ的集肤效应很大吗??
是的,它和交流输电相比,优越性有:
  1) 同样截面的导线能输送更大的功率,并且有功损耗更小;
  2)直流输电能迅速精确地实现多目标控制,以提高电能质量和供电可靠性;
  3) 直流只有正负两极,输电线路结构简单,而且当输电距离大于交直流输电等价距离时直流线路更节省投资;
  4) 每根导线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回路运行,并且可以采用大地或海水作回路;
  5) 直流线路在稳态运行时没有电容电流,沿线电压分布比较平衡,没有集肤效应;
  6) 电缆线路可以在较高的电位梯度下运行;
  7) 直流输电的两端交流系统之间有存在同步运行稳定问题;
  8) 可以联络两个不同频率的交流系统,联络线上的功率易于控制。

网友A:
直流输电损耗小,线路走廊小,联网灵活,运行稳定可靠,是当今世上先进的输电方式,但是交直,直交的逆变技术以及器件上有一定的难度系数,我国好象还没有大量使用应该还在试验阶段,,对于集肤效应,只有在高频时才体现很大,.我认为在50HZ的交流电上应该很小吧,不知对否,

网友I:
P=U*I,电压高,电流就小,热损就小

网友J:
请问
我国现行最高输送电压为多少

网友A:
有50万伏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直流输电损耗小,线路走廊小,联网灵活,运行稳定可靠,是当今世上先进的输电方式,但是交直,直交的逆变技术以及器件上有一定的难度系数,我国好象还没有大量使用应该还在试验阶段,,对于集肤效应,只有在高频时才体现很大,.我认为在50HZ的交流电上应该很小吧,不知对否,
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已于2002年在三峡至华东全线贯通,全长860KM,途经湖北、安徽、江苏三省,输电容量300万千瓦,是目前国内输电容量最大的输电线路,输电量相当于目前上海用电总量的30%。另外还有贵州至广东的高压输电线路也已去年建成。

网友L:
简单的说:变压器容量不变,电压高电流就小,需要的导线就少,省钱...

网友F:
高压直流输电线路50万伏在上海奉贤南桥90年代就有了,我去参观过,许多开关设备像阀门,连供电监察都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高压直流输电线路50万伏在上海奉贤南桥90年代就有了,我去参观过,许多开关设备像阀门,连供电监察都看不懂.
对直流输电谁还有更多理解,都来谈谈啊。是先要整流吗?

网友M:
我认为在超长距离采用直流高压输电主要是为了减小电容电流,因为如采用交流的话,超长距离下电容电流很大,损耗太大了。基本同意11楼的,很全面。

网友N:
高压输电主要是为了降低输电成本,同样功率,电压越高,电流越低,损耗就小,输电电缆截面积便可向应降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请问
我国现行最高输送电压为多少
   坐落在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的750千伏官亭变电站,是我国目前开工兴建的国内首座750千伏特高压电网工程。

网友O:
三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P:
有电流I=P/U和
根据损耗功率P=I*I*R
有了这两个公式,你还要多说些什么吗?

网友Q:
不是你们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现在特高压已经出来了,知道吧?

网友R:
高压输电主要是降低电损,节省材料。直流输电虽然逆变设备造价高,但相对上千公里的输电线路来说,还能节省不少造价。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根据从我家门前过的‘葛上‘50万伏输电路,我想直流只要两路而交流就要三路还有铁塔,等等设施。
  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Q:
不是你们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现在特高压已经出来了,知道吧?
“不想说再见”:不要保守,说给大伙听听啊——

网友S:
电压越高,损耗越小,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T(2005-12-06):
超高压是为了省材料,根据W=I*IRT可以知道,高电压的时候电流是很小的;直流输送电也是为了省材料用一根线送到远的地方再用逆反变的方法转为交流.现在三峡到上海的就是用500KV DC3路送电.

网友U(2006-02-26):
我很崇拜四楼呀
太精彩了

网友V:
4楼基本答对

网友W:
那我因为稍微说一下:在输送距离和传输容量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所选用的额定电压愈高,则线路上的电流愈小,相应线路上的功率损耗和电压损耗也愈小,并且可以采用较小切面的导线以节约有色金属

网友X:
集肤效应在交流输电时体现在电路的感抗XL上实际上影响交流输电作用的是铜阻(即电线的纯电阻)和集肤效应产生的感抗,两者平方和的开方为阻抗。Z,。电工原理里讲得明白。实际上直流输电也有集肤效应。交流输电的阻抗相对大一些。直流输电相对要小一些,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大学问家考虑的问题。真正搞懂了也没多大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