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了!!

楼主(2005-10-28):
请问各位,我想用0.75KW的变频器(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带动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在30-300转,不知可以吗?如果可以,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如果不可以,该怎么办?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可以;
但在低速下长时间运行,电机温升比较高,力矩可能会变小;

网友C:
注意电机散热.

网友D:
当然可以了,很多品牌都有单向变频器产品。
可是为什么转速范围这么低呢?
如果是产品设计,建议应该由机械设计人员调整减速机的速比,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变频器的功能。

网友E:
楼上诸位说的都对!支持!!

网友F:
同意四楼的说法,在低速运转时一定要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