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写入故障求助

楼主(2005-10-28):
我在往plc里写程序时,出现了图示的错误提示,但是可以从PLC往外读程序,请问是什么原因, plc 是FX2N-32MR,程序是Gpp.

网友A:
有无语法错误,程序有无问题

楼主:
我开始也怀疑是程序错误,我就重新从 这个PLC里把他原有的程序读出来,再原样写进去。可也写不进去!我也试过了写其他PLC,可以写的,这说明我的电脑没有问题。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有类似加密的东西,修改了就写不进去。。。。。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故障图例你没有传上来吧!认大家看看

网友B:
是不是你的PLC安装了存储器?

楼主:
the range setting is wrong

哪位能告诉我什么意思吗?
怎么解决。。

网友C:
有在看你的PLC程式中有一個程式步數的設定嗎!在看一下你的程式已經寫了多少步了.
在三菱PLC中,程式步數需要設定的,如果你的程式步數已經到了你寫程式時候的步數了,那麼你需要參數重新設定步數了,需要把容量加大,你沒有把異常說清楚,那你就試ㄧ試了

网友D:
PLC 运行开关是否在STOP位置

网友E:
你的报警不完整吧。你写个简单的程式试试,能否写得进出,如果可以,就证明你原来程式有问题,如果不行,则说明你的PLC有密码保护,设定不正确啊,安装了存储器等

楼主:
6楼的前辈,程式步数设定?有可能,参数设定在哪里修改啊,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设定。
请教请教。。
谢谢。

网友A:
开启GX DEVELOPER 7,打开工程,打开工程数据列表,点击展开参数项,其中有PLC参数,双击打开,里面的内容自已修改吧

楼主:
真郁闷,我当年怎么没有把英语学好呢?更郁闷的是我怎么还装了个英文版的GX,5555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