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8):
我用mc指令
mc
mc
mcr
mc
mcr
mcr
这样可以用吗/
检测程序没有错,但是梯形图提示有错~

网友A:
不能,MC指令格式为 MC N M(Y),N:N0~N7,

网友B:
你下载三菱中文编程手册,看指令运用说明,对你会有用处的

楼主:
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啊?

网友C:
你上面的程式这么写可以,
MC N0
MC N1
MC N2
MCR N2
MCR N1
MCR N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上面的程式这么写可以,
MC N0
MC N1
MC N2
MCR N2
MCR N1
MCR N0

yes

楼主:
ZCMY  我有说明书,我知道这个,如果按上面的意思,是不可以的,但是实际中,模拟了一下信号,并没有出现错误,(我只是单独的输入信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