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脉冲的问题!

楼主(2005-10-28):
我们厂用的汉川的电脉,冲现在伺服电机向下时的速度不可调.向上时可以.无法加工

楼主:
现在修好了,是测速电机的炭刷有问题.换了就好了.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那应该是碳刷接触不好吧。比如我们测量小直流电机,它有时候能转,有时候又不行,震动一下也许又好了。不过这种情况一般是不能转,而不是不可调速,有点奇怪。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测速电机是信号源,电刷接触不好相当于信号不稳定,帮而影响受控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