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8):
我用的欧姆龙编码器1000/R,与三菱FX1N的PLC 辊轮周长235。5,用的DHSCS,及CMP指令,用DDIV指令将总长除以每个脉冲的长度,再与C235计的数作比较。怎么搞出来的尺寸也不对,我电机的速度大概有50转每分钟,请哪位大哥指教下是哪里的问题哟,先谢了!

网友A:
编码器的抖动也可能会发出脉冲,另外长度计算最好用浮点运算

网友B:
辊子打滑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