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8):
现在有个灯箱要接线,灯箱里有72只火牛,我该怎么接!他只供我1条380v的电线!他说可分3组用星形接法!但我是初学者只会220v的接法所以请大家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一共给了你四根线才对,三火一零。你将24只一组并联,每组接一火一零,即你会的220v的接法。想不通灯箱里要这么多变压器干什么。

网友B:
哈哈
自卑了,我也不会!

楼主:
唉!我也想是4线,但他只给3线.都是火的!

楼主:
他说什么Y尾再出一条,这我不明白!

楼主:
是毅虹灯箱来的,一只牛几十M座右!

网友C:
三相也能接,分三路,一路24只并联,把三路头接在三相上,把尾接在一起,三路负载一定一样大.

网友D:
他为什么只给提供380的三相电源,,,为了省去一条线吗???有点不符合常规啊

楼主:
是不是这样接啊?

如错请指正,谢谢!

网友E:
Y型接法理论上可以,但是用来带你所说的负载在有一路出故障的时候三相可能就不一定平衡了,最好加一根零线才好既三相四线,不知对否.

网友F:
同意11楼意见。不过楼主说成Y形接法了,应为星形接法。

网友A:
楼主你的图是对的,但是这样不可靠啊,一旦烧一只,有可能全报销,另牵一条零线进来比较稳妥。
TO 楼上的小妹妹:Y型难道不是星型吗?或者△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