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9):
如题,欧姆龙的CX-simulator只能仿真CS/CJ系列的PLC,网上有人说有个软件能让它可以支持CPM2A的PLC,但是没说叫什么名字。有哪位达人知道么?

网友A:
本软件只支持Cjim系列,编好后点击模拟起就行拉!

网友B: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什么软件也不需要,稍微动一下脑袋。仔细熟悉CXP软件。难道高版本不兼容低版本的指令吗????仔细看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