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9):
请问相序保护器在电机短路或接地时能否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A:
相序保护器是是用在有些特定的场合,如防止电机的相序不对,使电机不致于反转损坏设备,当电机短路或接地时是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