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9):
我从数据库中选择符号时出现报错,比如选择一个S7-200 cpu,出现“未找到PLC-PS.SYM文件”或“未找到PLC-OUT.SYM文件”报警,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数据库中的电气符号指定,在符号库中找不到对应的电气符号。这时,或者添加相应的电气符号,或者在数据库中重新指定。

网友B:
请讲的再清楚一些,有些不明白,具体如何做呢?

网友C:
做这么个符号,命名为PLC-PS.SYM,加到里面。

网友B:
如何做呢?具体在手册哪一部分中找该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