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9):
请问一下如果变频器报警,过压,应该从哪些地方检查呢?
   希望大家多给点意见,我新手呀!!!

网友A:
是否多台电机共同运行,转速必须保持一致,否则可能造成发电制动,造成过电压。

楼主:
是一台加工中心的主轴变频器,经常报警过压,郁闷呀,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B:
可以加个能耗制动单元试试.

楼主:
但主轴老是启动的时候变频器报警呀,怎么加?

网友C:
希望在提出问题的时候,把问题说的详细一些,以便于大家帮助,好吗?

楼主:
好了,变频器老化了,换了台就ok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D:
是检测元件老化引起一般是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