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9):
法拉克系统Y轴回零总是超程,修改软限位到9999999后再回零,正常。再把软限位改回500。
请问哪位大虾能给点意见啊,每天就象早餐一样不能少,挺烦的,呵呵

网友A(2005-12-12):
机床在冷机开起的状态下,编码器的灵敏度不够,可能内部有油污,
清理或更换,有可能解决该问题!
一点愚解,仅供参考!

网友B:
晕,你就改成999999,不要改回500呀,

这个就是1+1=2的问题,晕晕迷

网友B:
你下班可以把坐标停在机床机械零点上,第二天上电不用归零可以直接干活,你试试看。

网友C:
换个绝对值的

网友D:
这样的问题应该发生在FANUC0M的系统   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E(2006-01-13):
把软限位的值改大一点

网友F:
3个地方的原因要解决,1参数是否有问题,2限位是否正常,3编码器正常吗?如果这3个问题解决了还不好的话再找我

网友G:
这个问题是法拉克自生的毛病,不管维修的事。没法解决。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是回零限位失灵敏

网友H(2006-03-29):
你把三格量跳大一点

网友I(2006-10-10):
这是软限位的问题

网友J:
很难解释,软体极限应该在回到零点之后才有效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晕,你就改成999999,不要改回500呀,

这个就是1+1=2的问题,晕晕迷

改回500才能使系统的软超程保护起作用,换而言之如果是999999的话,就失去了保护意义。

网友L:
小问题.懂机床的人都知道.
我这种问题遇到多了

网友M:
大哥,你肯定乱动了参数了,把机床出货的参数重新对比下,看看有关回原点的相关参数,与硬件一点关系都没,500不能随便改为9999999,500是它的软体极限,乱该小心撞机。

网友N:
你可以把Y轴的回零行程调整一下,由原来的500加大到600,或是你记下回零错误时的那点Y坐标,再把这个数值输入控制参数中就可以了。

网友O:
晕,你就改成999999,不要改回500呀,

网友P:
限位开关有问题,换一个实验一下!或把X轴的限位开关换到Y轴上,看是否正常,如果是,那就是原来的Y轴限位开关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