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与NPN伤脑筋

楼主(2005-10-29):
PNP型传感器是否接线如下:

传感器的+ 接工作电源的正极; 传感器的-- 接工作电压的负极,传感器的输出端接 I0.0,再把工作电源的正极与PLC的M端连接起来就OK啦?

NPN型传感器就把工作电源的负极和PLC的M端连接起来就OK?

网友A:
你刚好说反了.
PNP型传感器是否接线如下:

传感器的+ 接工作电源的正极; 传感器的-- 接工作电压的负极,传感器的输出端接 I0.0,再把工作电源的负极与PLC的输入点的COM端连接起来

NPN型传感器就把工作电源的正极和PLC的输入点COM端连接起来

楼主:
兄弟,一般的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可以直接利用PLC上的24VDC电源工作,电路中不需要串电阻限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