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29):
一个DC12V/30W的电磁阀动作过程中产生的干扰有多大?该如何防护?

网友A:
30W?这个电磁阀电流有2.5A!这么大直流电流关断时会拉弧,烧坏触点。可以加反并联二极管,二极管上串个限流电阻。

楼主:
请问串多大合适?1k/0.25W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