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0):
现有S7-300、Step7 5.3+SP2,初次接触Simens的PLC系统,现有几个问题:
(1)需要将开关量的输入按照不同的地址偏移拷贝到其他位置,例如:
开关量输入如下:
IX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1      0     1     0     0     1     0     1
各参数偏移量:
OFT  MW7   MW 6   MW5   MW4   MW3   MW2   MW1    MW0
          5         6          1         0         4         2          7          3
执行完后目的地址:
DEST:   MX20.7    MX20.6    MX20.5    MX20.4   MX20.3   MX20.2   MX20.1   MX20.0
                1              0             0               1             0             1             1             0

以前GE的VersaPro中有位数祖拷贝模块,而Step7的资料我却没找到,望各位不吝赐教!多谢!

此外IW和PIW有什么区别?输入量是从IW读还是PIW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