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0):
给个方案!谢谢!!

网友A:
应该把你的要求提出来。只是保持水塔水位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有别的要求,比如出水还有要求等等。如果只是前者,那选好合适的水位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C:
说说你的具体要求,我设计过自动供水系统,比如说你的水泵功率,供水方式,用什么方法控制,选什么开关,那样才可以设计的.

网友D:
是啊,这样太笼统一点了

网友E(2007-01-14):
这个俺想过,感觉很好搞啊,

网友F:
市面上有现成的电器柜加个浮子开关,很简单的,只要你把要求说了,就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