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0):
想问一下大家,集肤效应的具体是怎么来描述的啊?

网友A: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50987
这里有个简单的解释。以往的帖子有更详细点的,自己留意查查。

网友B:
简单一点来说,就是电子在导体中移动的时候,它不是<均匀>的丛单根导线的切面上移动,而是<<打比方>>沿园导线的在外边的一个环移动,而中心的很少的移动,而这样一来相当于减小导线的使用率<切面的>,这种集肤效应在频率越高越明显,所以导线在高频线路中使用时,采用多股导线绞合成当一棵来使用来提高导线的<同一切面积的>使用率,

网友C:
我继续问个问题吗?
问 为什么会有中间的电流密度很小 表面的很大呢
   为什么会出现电感 电感为什么能出现呢

网友D:
3楼已经说了,电子运动首选在导线外层,电流越大越接近中心,

网友D:
3楼已经说了,电子运动首选在导线外层,电流越大越接近中心,
至于电感 就像男女关系...刚开始你拼命追她(通电流).后来你想不要她了(断电).她当然不要啦反过来拉你(电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楼已经说了,电子运动首选在导线外层,电流越大越接近中心,
至于电感 就像男女关系...刚开始你拼命追她(通电流).后来你想不要她了(断电).她当然不要啦反过来拉你(电感)...

老师形容很生动,学生记住了:没有通电追着想通电,通完电了就断电,被电的没感觉才怪呢!

楼主:
六楼的比方大的很精彩,同时谢谢大家的帮助!呵呵

网友F:
高频才有呀/工频没有呀。

网友G:
三楼的比喻很生动,楼上说的也不错,趋夫效应主要发生在高频.中频电路中,频率低不严重,为合理利用资源,在大功率设备上都是使用很溥的铜板与空心铜管作为功率传输导线。

网友H:
说的好,希望继续发这样经典的帖子.

网友I:
最简单的物理学问题,在电路系统中的管型母线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高频才有呀/工频没有呀。
高压线用钢心铝线也是利用集肤效应的,当然同时也是机械强度的考虑

网友K:
6楼比方的生动

网友L:
长点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