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0):
希望用变频器实现电动机的正反向运行,要求是不使用“正反向”选择开关,即只使用输入的控制电压来实现,盼得到指教!

这样发问最贴切。其实这题目太容易了,首先,将模拟量给定信号设置成正负极性,然后将变频器的相应端子可编程设置。

楼主:
谢谢斑竹编辑,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手上的控制器输出的控制电压只有0-5V或0-10V,怎样在变频器上设定“中点”电压实现换向呢(不使用编程器)?
也就是说怎样设定模拟量的正负极性?

网友A:
你如果不会对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子“可编程”(也就是参数设置),那你怎么使用变频器呢?我说的可编程,指得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变频器的参数。如果连这个都不想用,那还能有什么方法实现你的要求呢?

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能公布一下吗?

网友B:
用预置给定 也可以实现

网友C:
有的变频器有这样的功能,即模拟电压可以给定为-5V~5V,-5V对应的就是反转的最高频率,0V无输出,+5V对应正转的最高频率;

楼主:
致斑竹:关于“变频器编程”问题
斑竹您好!我是因为在做一个电视摄像摇臂中需要利用操纵手柄控制小功率(不大于20W)的交(直)流低速电动机作正、反向运转接触到变频器调速的,由于在重庆目前的市场上只有一种湖南出产、可配用20W交流电动机的变频器,而该变速器面板上又有“正、反向”按纽用来控制转向,按照我的要求,只能是用操纵手柄在1—4象限内实现X、Y轴电动机的任意方向转动,(操纵手柄上输出的是用10K电位器调节的0-5V控制电压),所以才遇到了我无法解决的困难,主要问题就是:要实现正向调速很容易,要实现双向调速就感到很难!就此再向斑竹及各位大虾请教!
另外,整个系统的价格还要尽可能低!

楼主:
还有问题
李先生您好!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控制电压输出只有正0-5V的,要因此实现双向调速,请问有无合适的变频器,或者怎样调整使用?

网友B(2005-12-09):
danfoss变频器 可以通过 预置值控制正反转

网友D:
用-10V~+10V控制就可以了.有那么麻烦吗?
记得要起动零伺服功能,否则在零時会偷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danfoss变频器 可以通过 预置值控制正反转
没有用过,我用过的一些都不行

网友F(2010-11-07):
天啊
有的变频器可以用0-10V的电压控制正反转 如西门子mm20    需要设置参数 定出电压和频率曲线     可以定两个点   电压0V 频率-50Hz  和第二个点 电压10V 频率50Hz  就可以实现一个手柄控制正反转了

网友F:
可惜你可能看不到 时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