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0):
在梯形图编辑环境下,怎么用

网友A:
数据类型
用户程序中的所有数据必须标有一个数据类型。可用的数据类型有以下几种上:
>STEP7提供的基本数据类型
>通过组合基本数据类型你自己生成的复合数据类型
>用来定义传送给FB或FC的参数的参数类型
最简单的比较指令必须比较的数据与你的指令同一类型,整型的比较两个数必须为整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