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0):
安装西门子step5。3 是不是要先装step5。0?
我刚接触PLC 不懂
求各位帮忙告诉我!

网友A:
那倒不是,如果是安装英文版本的,要在控制面板里的区域选项里将系统的默认语言改成英语(美国),重启电脑生效再安装.安装成功后再改成中文就可以了.如果是中文版本的,直接安装就是了.

楼主:
谢谢这位
我已经安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