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0):
请教高手S7-300/400 PLC如何与MM440及MASTERDRIVE变频器通讯进行数据的读取和设定,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

网友A:
西门子工业网络通信指南上册有详细介绍,其附带光盘中有例程

网友B(2006-02-18):
通过DP总线就可以进行数据读取和设定!DP总线的用法是:驱动器要选购DP接口板和进行必要的地址设定!S7300/400PLC也要有相应的DP接口板!最后就是要用STEP7软件进行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