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0):
请教高手我的电脑装了DRIVEMONITOR软件,我用的MM440变频器用的是PROFIBUS-DP口与PLC通讯,但我用USS通讯电缆将电脑串口与MM440的DP口连好后,电脑无法从变频器上读取数据,请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楼上的问题是MM440的一个问题。因为设计的原因,PROFIBUS-DP与USS串口互相矛盾。只能在同时有一路通讯有效。

两种办法解决。第一,用DRIVEMONITOR,就关掉PROFIBUS-DP;第二,采用专用模块,让DRIVEMONITOR不走485口,而走RS232口。即可。那个模块在说明书里有交待,大约几百元一个吧。

另外,利用WINCC也可以在PC上使用DRIVEMONITOR平台。

网友B(2006-02-18):
不能用USS通讯电缆将电脑与变频器DP口连接,而应该与变频器MPI接口相连才行,还有如果变频器有串口最好!

网友C(2008-03-06):
西门子mm440与plc profibus-dp通信资料那位大侠有

网友A:
直接去电话:400-810-4188询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