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0):
消息标题:请教旋转编码器的调整?
--------------------------------------------------------------------------------
来信: 新来报到,向您问好!
 我在检查一台帕瓦斯伺服电机时,卸下了旋转编码器定子(旋转变压器),重新装上后不能正常使用,屏提示位置错误,诚恳向您请教,怎样才能调整还原?谢谢!

回复:这个问题我无法回复,因为我没有拆过编码器,好像没有还原的说法吧。我将此问题转贴在论坛里了,也许有人会帮助你的。
---------------------------------------------------------------------------------
上面的问题是我接到的一个网友来信。因为我没有遇到过此问题,所以无法回答,这是一个伺服的问题,是定位控制的。谁有现场经验,可以帮忙回答一下。其实我估计主要是编码器的零信号没有与实际的“零位”定位好吧。

网友A:
旋转变压器确实安装比较麻烦,我只知道好像需要一边旋转一边安装,而且还要监控着,也就是关于定位的问题。具体的安装工作我没做过。
所以以后要小心了,旋转变压器不要随便拆下呀~~

网友B:
不知你拆过硬盘没,我拆了N个了,那里面的盘片好光滑,可以做镜子用。有些伺服器可能也差不多,如果是编码器与电机分体式的伺服器,电机和伺服器可以分开的,一般来说只要注意拆的时候做好一个定位标志(轴与编码器器的轴),像FANUC的编码器就是可以拆下来的,而它的安装只两两个位与轴相联,错了再拆下来转180度安装就好了。如果是光栅的编码器,一盘来说伺服器会需要一个ABZ的信号,还要一个UVW信号,后一个信号指是转子所在的角度。可能是伺服控制的需要吧,所以编码器的一定要与电机轴对应位置安装。如果拆的时候没做定位,原机上一般都应有一个标志的,仔细找一找可能找的出来,旋转变压器的搞不清了,理应也差不多,死马当活马医了,作个记号,转一个角度,再试,转一个角度再试。。。。。

网友C:
伺服电机转子跟编码器之间的只有一个确定的点,旋变看形式,有些可能有3个位置都是OK的,慢慢一个个角度试验是完全可行的。
稍做思考,找到转子的那几个固定角度,然后调整反馈元件的角度,测量它的输出信号,直到跟转子的特定位置重合。运气最差的情况下,也只要调整3次就可以完全弄好拉。

关键字:永磁  星形接法 电角度 电磁感应 直流电 基而霍夫电流定律

嘿嘿,说的够明白了吧。个中意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D:
西门子电机 1GG6286-ONF40-1ZV1-Z 拆下测速电机后再来安装,发出电压拆一次低一次呢

网友E(2005-12-06):
请问电机中的电“角度”的概念是?
解说一下,通俗易懂的就可以了。

网友F:
旋转变压器又叫Resolver,主要用于同步电机, 一般在安装完后可以通过从新编码器自学习就可以了

网友G(2007-03-09):
用示波器调整零位,旋转变压器波形包络零位与电机发电时正弦波零位差30°电气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