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遇到新问题!

楼主(2005-10-30):
绘图时,如果继电器是横着放,继电器的参考十字内容就会乱套了。难道绘图时必须竖着放继电器吗?另外元件的位置参考标记能不能不显示,比如画两张图在同一个方案中,两张图相互独立,元件号可能都有KM1,这时软件就自动把两张图的元件号、元件的位置标记都显示出来了,能不让它自动联系吗?请版主给以解答。谢谢!!

网友A:
横着放是一样的,也可以正常显示。这时,要把纵向参考激活,并设置为主要参考。
同一个设计方案中,如果需要元件号重名,那么必须把它们分别设置为不同的“参考指示”。具体请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