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1):
富士变频器(P11型号)用于恒压供水PID控制时,远传压力表的电阻是3----400欧姆,作为反馈电压信号接到变频器的11,12,13端子时,参数不符和要求(变频器的11,12,13端子要求电阻为1----5千欧),请问高手如何解决?直接接上是否会损坏变频器?

网友A:
串上一个510欧姆的电阻.

楼主:
请进一步说明,电阻串在远传压力表的哪根线上? PID参数如何改动?  先行谢过!

网友B:
将远传压力表的输出电阻重新改一下。

网友C:
你应该接C1跟11上,模拟电流输入.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结果很理想,用的是电压反馈信号,管路中的水压十分稳定

网友D:
能否将你的方案发给我一份!学习学习!谢谢了!
邮箱是hhrhere@yaskaw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