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1):
因为在一些大功率照明电路中总出现电流过大烧毁变压器的情况,我不想用熔断器,用热继可以吗?因为在上学的时候书上是这样写的:热继电器是用在电机上起过流保护的装置.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原理都是一样的。

楼主:
我觉得从原理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怕弄出什么乱子来,那么我就这么用了啊!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最好用线路保护的低压断路器,简单
脱扣电流要合适

网友C:
用热继和用线路保护器的目的是一样的!可以用的!

网友D:
这种情况不是考虑使用什么切断电路来保护变压器,而是要考虑更换足够容量的变压器。

另外热继只能通过断开二次回路来控制一次回路断开,难道你的照明线路使用接触器控制吗?

网友E:
完全可以的~
其实空气断路器是热继电器和短路保护的结合体!
所以用后者优于前者.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其实在我的电路中有空开,可是由于实际要求容量要大于变压器的容量,所以几乎起不到保护作用.因为电路中有接触器所以考虑用热继电器,而熔断器也考虑过,可是怕因为电路不稳定偶尔出现电流过大的情况而频繁通断,既然是用热继可以我就用了!谢谢大家!
我是学热工的,在控制上我是菜鸟,见笑了!

网友F:
我想这种情况下还提高变压器的容量比较好!

网友G:
热继电器只能保护过流,短路保护必须采用熔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