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1):
如题,请版主指教。谢谢!!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比较有难度的。说起来也比较复杂哦。
首先模板也是属于符号的范围。你需要进入符号库找到个已有的端子清单表格然后编辑他。
进入编辑符号状态后我们可以看到模板是以线条和文本组成的。但是这里的文本不是单纯的自由文本了。而是数据区域。他和自由文本的区别是数据区域的文本在外表上看来外面是有虚线框围着的。
我们可以把原来的数据区域全选然后右击选择数据区域属性然后就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选择你的字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