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1):
各位高手,本人第一次接触变频器,用于控制电主轴。电主轴的最高转速是24000,电机的功率是400W,频率是400Hz。所用的变频器可以显示当前的频率,请问怎样根据变频器上的频率,计算电主轴的转速?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n=60f/p  ( n-同步转速,f-频率,p-电机极对数)
异步电机转速略低于同步转速,估计你的电机极对数P1,所以在频率为400Hz时,电主轴的同步转速是24000转/分。要准确知道电机转速必须用测速计测得。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变频器就是通过改变频率来改变转速的.一般来说电机的极数是不变的.楼上说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