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出人命了

楼主(2005-10-31):
大家帮个忙,帮我解决一下

我是一个公司的电工,新到的,

在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公司的一楼出租给了一家公司。

也就是说要重新装电表,

装电表的时候我只是负责看了一下。

现在我只是把电表的读数报上去,上面说不对,现在我要请教的问题有下面几个:

1,当时装的电表是3相的。读数和单相的是一样的吗?

2,电表的读数为221.6  我是不是应该读221度呢?

3,电全部是经过电表的,(3台电脑,灯,饮水机等)早上看的时候是221.3到下午去看是222.6难道才用了1度电吗?

请各位帮帮我,我真的很麻烦。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说的没错,很可能你的电表不准,或者是他们偷电。

网友B:
还有要注意的一点,进电表的线是否经过电流互感器,
如经过了电流互感器,就有一个倍数要乘的问题。
如电流互感器是500/5,那么读数就还要乘500/5。
如果穿过电流互感器的导线在互感器上绕了N圈,就还要除上N。
结果就是这样:
(221.5*500/5)/N=实际电度数

网友C:
标题太吓人!

网友D:
有没吓人!

楼主:
答案出来了,我找到了原来的安装电工,他告诉我的答案让我吓了一跳,他说:后面没有小数点的,那实际电就是2216度了,这样说来的话,我们出租的那家也不同意了,他说:我们怎么会用这么多电呢?
我就不明白,电表什么时候改的没有小数点了。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仔细看看电表的刻度应该可以看出来,想想也是,一个三线电度表怎么可能用到999度就回零呢?

网友E:
祝你好运

网友F:
[讨论]
引用 网友B:
还有要注意的一点,进电表的线是否经过电流互感器,
如经过了电流互感器,就有一个倍数要乘的问题。
如电流互感器是500/5,那么读数就还要乘500/5。
如果穿过电流互感器的导线在互感器上绕了N圈,就还要除上N。
结果就是这样:
(221.5*500/5)/N=实际电度数
老兄所言既是,我厂的电表计量每天变化的数值为20左右,互感器是2000/5,实际用电量大约为8000多KWH,

网友G:
那要看它有没有用互感器了,用了就要乘上比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