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1):
请问DX们,有个PLC程序
一个按钮控制一个灯,
按一下是开
再按一下就是关
,怎么搞啊,我头都想的疼了都没想出来

楼主:
不会吧.没热心人吗

网友A:
三菱的PLC,比如FX系列,有专门的指令实现这个功能~~FNC66  ALT  指令,

不用这个指令自己编也是可以的,好像下面的这样:供你参考

网友B:
x0:按钮;Y0:灯
ld x0
alt y0

网友C:
三楼的哥哥说的很好!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就是二分频电路了!

网友D:
各位兄弟,我刚注册这个网站,以后有事请多多帮忙
   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