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1):
有     一个 电厂除灰项目,输出点为  y33  不动作,另接到  y77 ,工作正常.
这样能判断PLC确实烧了吗?
我这样跟师傅说,师傅问我你量输出了吗?
俺说说没有.....结果师傅骂我一通让我去量输出......不过项目太远.求助各位..

网友A:
当然不行,仔细点吧。

网友B:
用计算机监控,看Y33有没有输出,如果有再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是烧毁。

网友C:
用表量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应该测量一下是否有输出,但如果你在线监控时Y33有输出,而工作不正常,再把Y33改为Y77后工作正常,基本可以判定Y33输出点已烧。

网友E:
支持楼上朋友的说法

网友F:
最简单的测试方法:
强制Y33输出,用万用表测,如果Y33不通的话则此点肯定已经烧毁;

网友G:
同意楼上的做法。
其实有些事后别把事情想的那么复杂,反倒容易解决。
个人认为,在判断故障的时候要果断。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应该测量一下是否有输出,但如果你在线监控时Y33有输出,而工作不正常,再把Y33改为Y77后工作正常,基本可以判定Y33输出点已烧。

这位大哥说的很对

楼主:
问题以解决    3Q